欧姆龙CP1H PLC与TC温控模块的连接实验

楼主(2011-09-12):
其中,TC模块中输入端子短接,CP1H外部供给电源给终端单元供电。使用EDU的USB口与计算机通讯。
CP1H中,串口2使用RDA-和RDB+(也可以使用SDA- SDA+),分别对应EDU上B口的RS-485 -和RS-485 +。

楼主:
CX-Thermo-Untitled设置TC温控器的port B口分辨率
将TC的port B口分辨率等参数分别设置为: 9600、 8、 1、 E ,协议为Modbus-RTU,如下图

楼主:
CX-P设置CP1H-XA40DR-A
CP1H-XA40DR-A 的设置,通过CX-P对其进行设定, 网络类型选择toolbus。DIP 开关设置:4号on(和电脑通讯使用的是RS-232)5号在OFF, CX-P设置步骤:将串口2设成 RS-232C,9600,8,1,E,和EDU 的设置一致;设置完毕后下载到PLC中,PLC断电上电生效;

楼主:
欧姆龙CP1H PLC与TC温控模块的协议编写
A、读通道1的过程值
1)命令桢:01 03 0200 0001 85B2 一共为8个字节。
响应:
01 03 02 _ _ _ _ (当前温度)_ _ _ _(CRC-16校验码) 一共为7个字节。
2)编程
由于使用的是CP1H的串口2和温控器通讯,因此命令中C设置为#0200
其中使用的是CP1H的port 2口,所以RXD中接收完成标志位为A392.06。
另外,由于响应码为7个字节,因此在设置中,缓存设置为7,如下图:
3)实验结果:

楼主:
欧姆龙CP1H PLC与TC温控模块的协议编写
B、写通道1的设定值。
1)命令桢:01 10 02C0 0001 02 03E8 942E 一共11个字节
响应:01 10 02C0 0001 004D 一共8个字节
2)PLC编程:
缓存设置:
3)实验结果:

楼主:
通信协议:MODBUS-RTU
MODBUS-RTU协议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协议。该协议采用RS-485传输,主从半双工方式,波特率可在9600bps和19200bps之间选择,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传输速率高、传输距离远且造价低廉的优点,广泛地用于PLC与变频器的通信中。

网友A:
CP1H 用过不少,但是都没有用到过 温控模块,还不知什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