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我公司自控全部使用AB产品,最近生产时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有的时候设备老是超程,我用电脑连了一下PLC发现了一个我没有见过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现场感应开关明明已经感应了,并且远程I/O模块上对应的点也亮了,但是程序上该对应点没有触发,我公司用的都是1756的PLC,远程I/O用的device net网络。设备一直用的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但是也不是老是这样,可能一会又突然好了,我有的时候把对应分柜里的1734模块电源断掉重新送电就又好了,刚刚接触AB不久不知道这是啥情况,希望有经验的老师释疑,不胜感激!!!

网友A:
DEVICE NET 能从模块上看出来对应的点是否动作?那得多少个指示灯啊?

网友B:
是不是远程I/O模块和plc cpu 之间的连接板有问题了。

楼主:
根据原理图打开柜子看感应开关对应的输入点,人为使感应开关动作看模块对应点亮不亮,看程序对应点状态是否反转,现在是输入模块上输入点显示有信号输入但程序中该对应点状态没有反转。

网友C:
可能是I/O 点坏了!

网友D:
干扰问题吧或者终端电阻?

楼主:
远程I/O采用device net网络组态,用1756—sdn扫描器扫描,并且并不是该站上的所有输入点都这样,部分点动作正常。

网友E:
重新下载程序看看

楼主:
有的时候我把I/O模块控制电源关了重启就没事了,不过过几天或几周后又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F:
可能远程I/O和PLC通讯之间有问题啊

网友G:
AB都是有点这样的,我某单位,发生了一两次误动作事件,查了一两周,没有何故障,然后只能在发生的事件点,安装了摄像监控设备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三个月后还不查出故障,(故障偏少,十几天才偶然有一次,安全不允许!。)后来,包括现在也是听从售后工程师,从屏蔽干扰源入手,发生概率是又低啦,但还存在,郁闷!重启后什么都OK。故障信息也不存在,无语此贵族。。。。,没问题什么都ok,有些通信的问题却那么小气,只能加强在线监控来防止未然,这是我们现出此类故障的临时措施,(临时也有点长。。。。。)

网友H:
问思南老师。

网友I:
请教一下我们单位有个AB550 2711-B5A2的触摸屏我想把程序备份下来,可是编程线找不到也不知是什么型号的,用哪种通讯方式。能否告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J:
PLC通讯之间有问题啊

楼主(2012-11-01):
看下一个帖子,那有答案

网友K:
遇到这种情况 找个 备用点换上吧  也许是点坏掉了也许是 干扰的问题 我用三菱的也遇到过这情况 可能是地线没接好 反正是换点酒OK 了

网友L(2019-07-01):
可能是D网通讯时间设置的太长了,对接近开关会有影响。

网友M(2019-12-08):
一般都是现场问题,干扰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