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2011-09-13):
请问高手,在S7-300有没有脉冲输出指令可以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

网友A:
使用运动控制专用模块

网友B:
可以的,你在编程时编好脉冲周期、个数、还有好控制方向就行了!不用专用的什么控制模块一样是可以的!

楼主:
具体用那些指令编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