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解,空开跳闸

楼主(2011-09-13):
打包机,两台45kw的电机,用两台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不到十分钟就跳变压器下面的空开(额定电流315A,400A立即断开,不带漏电保护),而打包机的空开(额定电流250A,带漏电保护)不跳,两台电机都用工频控制就不跳,费解!

网友A:
看来变频器要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变频器要麻烦了!
可是换了变频器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工频控制不太懂?愿高手解答.在此感谢

网友C:
自己进口的开关不跳,上口的总闸跳。这个没道理呀。上口闸有问题了,不是变频器的事。

网友D:
总开关电流明显大过从开关,而且总开关跳,从开关不掉,没道理啊,要不进口的开关有大大的问题

网友E:
检查下总闸的部件是否OK,不然的话  很让人费解啊,正常情况下都是先跳从开关的

网友F:
更换空开后看看。

网友G:
看一下瞬时整定电流是多少倍,如果两空开都是好的,那用的灵敏度等级不同,250A虽是漏电的,没有漏电肯定不会有问题啦。哈哈,空开的动作特性曲线图,是很多人的忽略的,却是很重要的。
补充一下,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设定参数,既然有比工频还高的峰值电流。

网友H:
我认为你的电机有可能不适合于变频控制,变频使用时效率低发热多;或局部跳火(电机内内部),变频时高次成分多跳火或电机涡流大,而工频谐波很少,没有这个负担。

楼主:
再到现场,在两台变频器的输入端都加了磁环(绕了一圈),空开就不跳了,是干扰还是绕了一圈导线显现电感性了,问题是解决了就是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I:
串入电感有效的滤除高次谐波,在电梯变频器中经常应用。

网友J:
把空开过流保护原件动作值改大点就好啦

网友K:
串入电感有效的滤除高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串入电感有效的滤除高次谐波
输入端也有高次谐波吗?

网友L:
打包机一般都是变频器控制。它的谐波含量很高在80%以上。我在中山的一家工厂测试过。你使用电抗器是对的。主要是谐波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