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3):
请问大家:
         我的编码器为AABB型的编码器,但由于需要接入的板卡是单端输入的板卡(只有A、B两端),同时编码器工况需要长线传输,所以需要差分输入来减小干扰,请问有什么模块或方法可以将AA的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的A在接入板卡呢?(模块希望告知具体型号)。

网友A:
上海蓝瑟的双路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MHM-06),我刚完成的项目用到,感觉还可以。

楼主:
AABB型编码器问题,差分转单端问题
引用 网友A:
上海蓝瑟的双路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MHM-06),我刚完成的项目用到,感觉还可以。
谢谢,去看看

网友B:
用互补输出的就可以了,或者其他A,B不接也行

网友C(2011-12-01):
非信号可以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