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3):
最近厂里有台三菱A500系列变频出现【ERR.】故障,厂外维修了两次了,最后说修不了,无语。
拿回来自己折腾,发现其故障在CPU板,小弟不才,查不出问题来。遂来请教下各位大师傅,指点下迷津啊~~

网友A:
更换CPU电路板呀

网友B:
曾经修过ERR,全部按键无反应。如果板上干净无氧化可发来我试试,能修的机率大概是1/2

网友C:
ERR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
Err.这个故障台模糊啊!谢谢2楼先~现已经换了块主板上去用了,换下来的自己空下来捣鼓。最近一台浆染机停机了段时间7个变频报E.PE,一个报E6搞的浑天暗地啊~

网友D:
无相关配件,还是无法修复的,如果机型相同可以配一下说不定有所发现。

网友E(2011-10-17):
看看对你有帮助吗
遇到过一例,补焊cpu板上的存储芯片后,故障解决

楼主:
恩,楼上的方法,我去试试看~最近没空玩变频器,再捣鼓工业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