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3):
1、问题一:请问一下有没有单相220V输入 单相AC输出 的变频器
问题二:请问我想把变频器改造成变频电源 频率在220HZ 输出是50~70V 通过改变V/F曲线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单相输入和输出的变频器,没有现成的产品,自己定制一个吧。估计做这个变频器不是很困难的事,但做出来以后,你拿他做什么呀?控制单相电机调速吗?估计够呛。可能失败。因为你解决不了启动的问题,解决不了启动与变频调速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绝对不是问题。但做成单相的变频电源,还是需要定制。没有现成的产品。

楼主:
谢谢高手回答
不是用来驱动电机 只是用来带动一个信号发生器。大侠,有个问题就是50HZ以上的调速在变频器看来是恒功率调速,这样的话电压输出就固定在380v,不能改变吗?通过V/F曲线可以改变吗

网友B:
呵呵你这两个都多花点钱,给厂家定制吧,不过第二个,我不建议用变频器改做变频电源,有现成的变频电源买,为什么不买呢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来的电源,己经不是正常的频率了,而是经过了高频处理的一个电源,所以用来做其它使用,可能会有其它问题发生。
再者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和频率,这是随着频率的改变而电压也随之改变。

网友D:
用自定义v/f曲线就可以

网友E:
现在很多公司都生产有单相输入单相输出变频器,到谷歌或百度搜索:单相输入单相输出变频器就可以搜到很多!220V或120V的都有。

网友F:
楼主的问题二:“请问我想把变频器改造成变频电源 频率在220HZ 输出是50~70V 通过改变V/F曲线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我的看法是:
     变频器不能代替变频电源,两者的结构原理和用途是不同的。因为:
   变频电源是由交流---直流---交流---滤波等电路构成, 它输出的电压电流波形为正弦波,非常接近交流供电电源,可以输出任何电压和频率。

   变频器是由交流---直流---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原则上不能做供电电源使用,只能用来对异步电机进行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