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3):
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几倍?
如何计算?

网友A:
晶闸管的耐压值,不是你计算出来多少就有相对的那耐压值晶闸管给你买,一般选择耐压值变压器副边电压,2倍以上,,,,,,
我回的不是正题,楼下继续,,,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
呵呵 三相半空桥整流晶闸管电压峰值为2.45U 正反向一样  U为相电压 所有选择管子的耐压最少必须大于2。4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