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3):
不知何故?但请高手相告,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不用管它,你要看不习惯,恢复出厂再快速调试,停机就不会那样了,停机就是显示0HZ

网友B:
正常现象,这种情况说明你已经有给定频率了就是那个固定值,但是你没有将变频器开起来,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就是0赫兹,这两个数值会来回交替闪烁的。

网友C:
没有给运行信号;
这时设定的频率与0会交替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