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3):
如何用S7-200实现数模转换,另外如何实现三路数字量的比较?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这个容易呀!你找说明书上面讲得很清楚呀!AIW0、2、4等等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值再传送到变量寄存器区内就行了,都是十六位的字形式!另外如何实现三路数字量的比较???你就用比较指令比较大小就行了!然后再用结果控制输出!

网友B:
S7-200只要DIP设定好量程,直接读对应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在之前也在这里问过  不过我问的  是EM231的输入输出,之前还不知道,惭愧啊,你说的S7-200的数模转换,PLC有个公式的,你可以把EM231上读取的数值直接通过公式转换的

网友D:
做个简单的线性运算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