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普通电杆拉线需要准备那些东西,安装步骤详细,百度没搜出满意的,谢了急等

网友A:
这需做过外线安装的来回答,我以前虽见过,但没留意,因为当时安装电工就可以处理。
可参考一下有关安装手册,或者询问买材料的商店(有可能认识电工)。

当然,更好的情况,是有网友能够回答这问题。

网友B:
只是看过,没动过手,说不出详细的步骤。

网友C:
登高板、滑轮、拉绳、紧线器、U型卡、常用电工工具等。
没搞过可以买本电工工艺学看看。

网友D:
钢绞线、花蓝螺丝、地锚、抱箍、U形螺丝、钢丝卡。安装方法;埋好地锚,上好水泥杆上的抱箍,上端把钢绞线固定在抱箍穿心丝上,下端通过花蓝螺丝和U形螺丝固定在地锚引出铁圈上,慢慢收紧花蓝螺丝和U形螺丝,使拉经拉紧。

网友E:
这个需要户外动力,照明的安装的人员来回答了

网友F:
见过,没留意

网友G:
还有葫芦,铁链的,用来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