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我们公司有一台数控剪板机,后档定位用的是松下A4(型号:MDDDT3530)伺服驱动器带伺服电机、同步皮带加滚珠丝杆定位,设备使用两年一直正常工作,但最近一段时间来,总出现定位时找不到精度问题,伺服驱动器在定位点附近不停的寻找定位点,时间一长造成上位机故障锁定,而伺服驱动器本身没有报故障。
   刚开始以为是屏蔽不好造成干扰,重新做了屏蔽接地,并检查了编码器及控制线路都没有发现问题。
   后来又叫钳工检查了同步皮带、滚珠丝杆也没有发现问题。机械设备也没有发现有卡死等现象。
   但当我们将伺服电机与同步皮带脱开不带载空运行时,伺服驱动器能准确定位。只是加上负载后就会偶尔出现定位不到的问题。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现在虽然不影响使用,因为重启一下就又可以了。但是问题一直存在就是一个大问题。请问能不能通过修改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来消除这种现象。(由于本人对伺服这一块只是了解一点皮毛,向大家学习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知道的讨论一下。

网友A:
如果你的参数没有改动过的话,应该是设备问题。。。我也是初学者不知道对不对啊

楼主:
设备检查过了,同步皮带也更换了新的。现在问题是因为同一个尺寸的板一般需要下料400多块。在定好尺寸后,由于操作工推板过程中,可能有用力过大的原因,造成尺寸变动,这样就会引起伺服不停的进行调整而死机。想问问伺服电机不是一上电后就会自锁的吗?还有有时候定好位后,用手稍微用点力也能推动后挡料带动伺服电机转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电脑裁板锯工作性质和你剪板机差不多,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什么搞

楼主:
真是郁闷得很,现在还有一台其它三个头的伺服驱动也出现相同问题。也是偶尔出现在定位点附近不停的左右找点的问题,并且问题相似的也是定位准确后,在整个机座移动的过程中(伺服没有指令转动,随机座整体平移)中,也会出现定位不准确了(原先已经定好位置了的),左右找定位点的情况。想问问是不是伺服的零钳位出现问题了,或是在使用过程中参数需要修改了?

网友C:
定位控制要经常的采用自检程序自检零点位置。以保证位置的准确性。因为工业现场的运动和振动,往往会使零点偏移,使定位不准确。因此定位控制系统都具有自动校验的功能。要定期做自检校验。保证定位精度准确。不知道楼主的系统是否有这个功能。如果没有,应该建立一个,似乎不应该没有。

楼主:
其实,我们这个系统还真没有零点。每次效正零点都是调节机械装置,通过定位螺栓调节后档机械定位的精度。可能是我没有把问题说得明白,其它现在机床最大的问题不是精度问题。而是机床能够精确定位,只是在定位时或定位后使用过程中,出现伺服不停的左右移动,在显示屏上表现的就是实际数值不停在设定值上下跳动。并且,通过不断的跟踪这件事,发现这种情况在白天比较少见,在晚上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所以我认为是与操作工的操作习惯有关系,有时候推板过程中用力过大,可能由于机械的原因,使后档料板有振动从而带动伺服电机也转动,造成反复定位。

网友C:
要是那样的话,那定位调节器的参数是否可以调整下。使其放宽对机械操作的要求。设置允许推力大小的范围,以适应不同操作者的操作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