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RA70全部报F005

楼主(2011-09-14):
大侠好,现有一设备不定时报F005,设备上三台6RA70全部都报。应该不是硬件有问题,复位后还能正常运行,有时候几天出现一次,我在论坛里看到和我一样的帖子,最后他说是干扰造成的,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是干扰,如何解决,或是屏蔽,是不 是总线有干扰呀?

网友A:
F005 我查了下应该是励磁回路的故障吧
怎么和干扰有关系?是不是有的时候励磁电压没有给上,导致报错的?
仅供参考。。。

网友B:
是励磁故障,三台都报,是不是电源电压导致的

网友C:
有没有电容柜,应该配置相应的电容柜。也许就没有事了,

网友D:
是励磁故障,三台都报,是不是电源电压导致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lin注:
对他人看法,可以表示自己的意见,但不要完全复制(已见多次);扣1分。

楼主:
谢谢大家。不应该是电压的事,现场还有七台同样的设备,只有这一台有这问题。其它的都正常。

楼主:
如果是励磁有问题,不应该三个直流装置一起报呀。

网友E(2011-10-30):
说说具体情况吧,我们都一起学习研究一下,报F005应该是硬件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