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我们公司有一台数控剪板机,后档定位用的是松下A4(型号:MDDDT3530)伺服驱动器带伺服电机、同步皮带加滚珠丝杆定位,设备使用两年一直正常工作,但最近一段时间来,总出现定位时找不到精度问题,伺服驱动器在定位点附近不停的寻找定位点,时间一长造成上位机故障锁定,而伺服驱动器本身没有报故障。
   刚开始以为是屏蔽不好造成干扰,重新做了屏蔽接地,并检查了编码器及控制线路都没有发现问题。
   后来又叫钳工检查了同步皮带、滚珠丝杆也没有发现问题。机械设备也没有发现有卡死等现象。
   但当我们将伺服电机与同步皮带脱开不带载空运行时,伺服驱动器能准确定位。只是加上负载后就会偶尔出现定位不到的问题。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现在虽然不影响使用,因为重启一下就又可以了。但是问题一直存在就是一个大问题。请问能不能通过修改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来消除这种现象。(由于本人对伺服这一块只是了解一点皮毛,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A: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检查出是带同步带的一个齿轮卡死了的原因,你不妨先查查看,如果只是偶尔性的定位不准确,我建议加装(换一个)一个外部的制动电阻

楼主:
检查过了,同步皮带也更换了新的。现在问题是因为同一个尺寸的板一般需要下料400多块。在定好尺寸后,由于操作工推板过程中,可能有用力过大的原因,造成尺寸变动,这样就会引起伺服不停的进行调整而死机。想问问伺服电机不是一上电后就会自锁的吗?还有有时候定好位后,用手稍微用点力也能推动后挡料带动伺服电机转动。

网友B:
换大电机

网友C(2011-10-26):
机械间隙大

网友D(2012-01-13):
看看伺服驱动在低速时的增益类参数,调大点试试,还有就是编码器,检查一下,是否有干扰,一般做定位的驱动,都可以检测Z脉冲信息,你看看在定位的时候Z脉冲信号是怎样变化的在做判断

楼主(2012-04-25):
原因查明了。
后来我们与生产厂家联系,更换了一台控制用的上位机DC60,情况就没有再次出现了。
与伺服驱动器,PLC都没有问题。机械检查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