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变频器主要功能是调速 而伺服多了一个位置换可以定位
变频和伺服之间就差一个定位功能吗
现在有的变频说带伺服功能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和伺服一样了?

网友A:
伺服的控制精度高于变频器
变频说带伺服功能是指控制精度有所提高

楼主:
请问楼上带伺服功能的变频器 能不能做位置控制呢?

网友B:
呵呵;有些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价格相对普通的比较高;
而且定位的精度与伺服是没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