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条件执行

楼主(2011-09-14):
程序如下,目的是V41.0为1时,把Q2.5和Q2.7关闭,如果V41.0为0,则不去改变Q2.5和Q2.7的状态:
LD     V41.0  这个是条件
NOT
=      Q2.5
=      Q2.7
但是这个程序执行时如果V41.0为0,则Q2.5和Q2.7打开了(输出1),我倒是想到一种办法,采用子程序的方式,把对Q2.5和Q2.7的操作放在子程序中,可以实现预期目的:
LD V41.0
Call XXX
但是整个系统中这种语句特别多,请问有什么其它好方法可以实现这种操作目的?

网友A:
不用子程序的话,用跳转和跳转标号指令也行呀!

楼主:
用跳转和标号的话,程序结构有点乱,我现在还是用子程序的方式,本来有个顺序继电器方式好像可以,但是我测试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能得到预期结果,工期紧,还是用子程序算了。

网友A:
本来有个顺序继电器方式好像可以,但是我测试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能得到预期结果,工期紧,还是用子程序算了。????顺控的话,你条件满足就转移状态,不满足就在原来的状态,这样很好呀!你这个程序这样简明,很容易搞呀!你没有专业学习过PLC呀!

网友B:
没那么麻烦,采用边缘出发,SET Q2.5或RESET Q2.5,就可以了

网友C:
有的朋友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D:
LD     V41.0
R      Q2.0, 1
R      Q2.7, 1

楼主:
楼上的方法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