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现有一建筑工地,需700KW用电量,要三相四线制铠装电缆,长度为270米,该配线需多大平方MM电缆?

     备注:施工用电!地埋。。

网友A:
700kW是装机容量还是计算负荷、是否要考虑新增容量?
建筑工地,是否要求是TN-S系统(俗称的三相五线制?

网友B:
临时用可考虑铝电缆价钱比较便宜,用3*120mm+50.铜线缆用3*70mm+35
1111

网友C:
楼上的大哥 你那自动配线程序 是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临时用可考虑铝电缆价钱比较便宜,用3*120mm+50.铜线缆用3*70mm+35
坚决不能用铝线

网友E:
负荷 700KW   最起码要用 240平方电缆双股并联连接 ,建议3股并联连接。

网友F:
3根185并联

网友G:
那个程序是哪下载的

网友H:
不会是他自己编写的程序吧,没发现过有类似的配线软件.

网友I:
靠!!!
你的电工技术是美术老师教的吧??你太有才了,难怪世界上会有电器火灾事故发生!!!!!

网友J:
计算负荷的话   要150mm   考虑以后加入其他负荷    如果是总负荷  须计算出计算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