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今天到实训室尝试运用PLC手编器进行程序输入。。我们所用到的是三菱的FX—2N-32MH,但是当我把程序输入到PLC里面进行实验。。
程序的语句如下:
0 LD X000
1 OR Y000
2 ANI X001
3 OUT Y000
4 END
梯型图如下图(手工画的,请原谅):

但是当我按下按钮X000时,接触器Y000没有工作(外部线路没有接错)。可是当我同时按下X000和X001时,接触器就工作了。。

后来我把语句2改为“AND X001”时,按下X000,接触器也可以工作

求各位专业人士帮帮忙解答为什么?

网友A:
你的X1接的是常开点还是常闭点?看下你的PLC输入指示灯,或是用电脑监控下你的程序

网友B:
查X001对应的按钮,接的是常开触点还是常闭触点。

楼主:
我常开点、常闭点都试过,但是还是不行。。只有我X0 X1同时按下才能工作。。或者把语句2的ANI改为AND后也能工作

楼主:
我常开点、常闭点都试过,但是还是不行。。只有我把X0 X1同时按下才能工作。。或者把语句2的ANI改为AND后也能工作

网友B:
“X0 X1同时按下才能工作”,Y0接通后,松开X0可否保持,松开X1是否Y0断开?
按2楼说的方法“看下你的PLC输入指示灯,或是用电脑监控下你的程序”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X0 X1同时按下才能工作”,Y0接通后,松开X0可否保持,松开X1可否Y0断开?
按2楼说的方法“看下你的PLC输入指示灯,或是用电脑监控下你的程序”检查。

Y0接通后,松开X0能保持,但是松开X1后Y0就断开。。PLC输入指示灯正常,实训室没有用电脑监控过程序。而且还不懂。。

网友C:
呵呵,你的头像,像论坛里一位西门子高手啊
看来还 问题在 X001啊

网友B:
就是说,在不按下X1按钮时,查PLC上X1的输入LED指示灯亮不;亮,则外接的是常闭触点。
手持编程器,应当也可以监控程序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的头像,像论坛里一位西门子高手啊
看来还 问题在 X001啊
呵呵。。我就是在论坛里看到觉得挺好看就拿走了。。我也是刚才注册的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在不按下X1按钮时,查PLC上X1的输入LED指示灯亮不;亮,则外接的是常闭触点。
手持编程器,应当也可以监控程序的运行。
查看指示灯那个我懂的啊。。

其实怎么说呢。。我这么说吧:我们不要在按钮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把问题转向那个程序语句里,只要我把语句2的“ANI  X001"改为”AND  X001"就可以正常的工作,这是为什么?请原谅我哈。。因为我刚学PLC编程。。所以。。麻烦大家帮帮忙。。谢了

网友D:
硬件仿真一下试试看

网友B:
   假设,X1作为停止按钮,接的是常闭触点;则,在X1按钮未按下时,X1是接通的,PLC内部的输入继电器X1也是接通的(On),这时其常开接点是接通的、常闭接点是断开的。
   所以,使用ANI X1时,当X1按钮未按下时,该接点是断开的,故Y0不接通;当使用AND X1时,该接点是接通的,故接通X0就能使Y0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X1作为停止按钮,接的是常闭触点;则,在X1按钮未按下时,X1是接通的,PLC内部的输入继电器X1也是接通的(On),这时其常开接点是接通的、常闭接点是断开的。
    所以,使用ANI X1时,当X1按钮未按下时,该接点是断开的,故Y0不接通;当使用AND X1时,该接点是接通的,故接通X0就能使Y0接通。

可是,不是当按钮有信号过去的时候PLC内部相应的触点就会工作的吗?例如:我PLC内部的X1是常闭的,然后无论我外部的按钮是常开或者常闭,只要它动作,X1都会断开,不是的吗?
还有,我假设用你的观点,那以后我编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改过来啊?例如:我的梯形图是ORI或者ANI或其他常闭的,那我改为语句表的时候是不是要变为OR或者AND或其他常开的?这个我真的搞不懂啊

网友E:
把你外面接在PLC   X001点上的按钮换成常开点(你可能接的是常闭点)

网友B:
   按逻辑分析吧。
   FX系列的PLC,梯形图与语句表程序是一致的;语句表指令修改的时候,梯形图也相应变了。

   “我PLC内部的X1是常闭的,然后无论我外部的按钮是常开或者常闭,只要它动作,X1都会断开,不是的吗?”
   X1外部的按钮若是常开,动作后就变成接通;如果PLC内部是X1常闭点,由于X1的接通,则这时常闭点断开(Off)、常开点反之。
   X1外部的按钮若是常闭,动作后就变成断开;如果PLC内部是X1常闭点,由于X1的断开,则这时常闭点接通(On )、常开点反之。
   参照13楼。

   “不是当按钮有信号过去的时候PLC内部相应的触点就会工作的吗?”
   当按钮有信号过去,PLC内部相应的软元件会有相应的动作,包括接通或断开,而不一定是接通——外部信号接通、对应软元件接通,外部信号是断开的、对应软元件断开。
   我这里的描述,把软元件划分成了“线圈”和“接点”;一个软元件接通,是指能流构成通路,按电磁继电器的描述,是线圈“得电”、继电器接通;软元件接通后,其常开接点接通、常闭接点断开。
   比如,LD X2、OUT Y2,X2外接按钮常开触点,则按下按钮时Y2接通;LDI X2、OUT Y2,X2外接按钮常开触点,则按下按钮时Y2断开。
   或者,LD X2、OUT Y2,X2外接按钮常闭触点,则按下按钮时Y2断开;LDI X2、OUT Y2,X2外接按钮常闭触点,则按下按钮时Y2接通。
   说得有点绕了,其实没有我说的这么复杂;就说这些了,不然倒会弄糊涂。

楼主:
好像明白,又好像有点模糊。。但是现在我可能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要今天过去实训室验证一下先。。
谢谢你啊版主。。真的很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在不按下X1按钮时,查PLC上X1的输入LED指示灯亮不;亮,则外接的是常闭触点。
手持编程器,应当也可以监控程序的运行。

“查PLC上X1的输入LED指示灯亮不;亮,则外接的是常闭触点。”这个我是懂的,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
谢谢你啊版主。。真的很感谢你
不客气,我知道的也很有限;
所以啊,知道的就说一说,不知道的、就只能顶顶帖,呵呵。

网友F:
这个头像。。。。

网友G:
引用:  可是,不是当按钮有信号过去的时候PLC内部相应的触点就会工作的吗?例如:我PLC内部的X1是常闭的,然后无论我外部的按钮是常开或者常闭,只要它动作,X1都会断开,不是的吗?

PLC内部使用X1常闭触点时,当x1无输入信号(即PLC上X1的输入LED指示灯不亮)X1常闭触点保持闭合。否则,X1常闭触点断开而常开触点闭合

网友H:
肯定是开关常开常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头像。。。。
头像怎么了?

楼主:
呵呵。。感谢各位的帮助啊,我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但是还是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楼主:
o(︶︿︶)o 唉,个个都说我的头像,我还是换过好了

网友F:
让我想起了那位师傅。。。

网友I:
X001开关应该接常开点。X001接错了。

网友J:
就程序语句来说没有错,肯定是X001 按钮是常闭点

网友K:
肯定是常开点和常闭点的概念搞混了

网友B:
还是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