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切纸机

楼主(2011-09-14):
请问各位   :   我现在把一台老式的切纸机改装成全自动的   问下各位用步进电机   要选什么样的  驱动器   按键显示屏用什么样子的才好     全部一起大概价钱要多少    就选一般的产品  不要太贵  能用就行

网友A:
只是这样说,别人估计选不出型号
要知道你的工艺,具体参数等才行的

网友B:
见过改装的切纸机有用伺服电机的,也有用变频器的,另加PLC与触摸屏

网友C:
我都看到有专用的切纸机系统。便宜,才4000元不到。自己做还麻烦。有些东西尽可能的去用现成的了。比自己做省事省心。

网友D:
最主要看你的具体要求,如果要性价比高的,可以直接联系自动化系统公司为你选型!

网友E:
是啊,楼主太笼统了写得,也好让大家知道纸卷的大小等参数,

网友F:
很复杂吗?不复杂就用西门子的按键屏+PLC,不用定做什么的,就是按键屏那张按键膜,自己交广告公司给你做,保证你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