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可以接在一起吗?...
为什么?最好详细阐明原因和解决办法!最好附加接线图!

网友A:
发电机的零线最好是单独接地,发电机和供电网共用零线接地不规范,如供电检修零线接地时,发电机的零线有可能会有电压,不安全。

网友B:
有道理啊

网友C:
可以的,工厂里发电机都那么干的,发电机输出线接入工厂动力线之间还是经过开关全部切断的,不存在维护发电机零线带电

网友D:
同意5楼说法

网友E:
反正我们没这样接过的

网友F:
我们以前就是在一起并着了,也没有事情么。主要看你是怎么用了,工作方式。

网友G:
我们工厂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零线并在一起的,也没见出什么事。。。很少发电。。

网友H:
规范是不可以的。怕倒送电啊

网友I:
我想应该是可以并在一起用的,不过,你自己的发电机在和市电的零线接在一起的同时,零线再搞一个工作接地,这样更安全一些。如果有条件可以用4P的开关把你发电机的N线和市电N线给分开。

网友J:
零线接着一起不赞同(零线有断的可能那就是1楼说的)

网友K:
最好是分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