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传输线GPW-CB02疑惑

楼主(2011-09-14):
proface触摸屏传输线GPW-CB02,那圆的那头是哪种串口形式,RS232或者RS422或者RS485?那DB9的那头又是哪种串口形式呢,RS232或者RS422或者RS485?

网友A:
9型那头是232串口,连电脑的

网友B:
从线中看没有任何的电路,应该两头都是rs232。其实rs232是种协议,不是具体某种接口。db9一般接pc段而圆头通常是日本制式的串口,包括232或者485.

网友C:
电脑侧保证你的电脑上是9PIN的COM口就行了;
屏那端你不用管它;

网友D:
你这个是仿制的编程电缆,不是PROFACE原厂的那种。
9P D-SUB里面其实有1个MAX232芯片的。
8针圆头的TTL电平信号,不是标准RS232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仿制的编程电缆,不是PROFACE原厂的那种。
9P D-SUB里面其实有1个MAX232芯片的。
8针圆头的TTL电平信号,不是标准RS232信号。
还是版主大人见多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