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我笔记本电脑上有个DB9的接口,不知这种串口是属于哪种串口形式,RS232或者RS422或者RS485?请问有什么办法判断吗?还有假如判断出来是某种串口形式,那又怎样判断这串口是电脑主板上自带的还是由usb转换过来的呢?有什么方法判断吗?高手帮忙了,谢谢!

网友A:
电脑个DB9的接口默认的都是RS232了

网友B:
你电脑什么型号,到网上按型号查下,就知道他配置的是什么接口了

网友C:
不用纠结,PC上的串口都是RS232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脑个DB9的接口默认的都是RS232了

网友E:
db9一般都是232串口,如果是工控机的话有的带485,但是都是单独有接口线,不是db9的头。

网友F:
9针的是RS232口;

网友G:
电脑配的都是232的,如果你想要485的,就需要转换了

网友H:
232默认是9针
422是四根线
485是两根

网友I:
PC上的串口都是RS232的

网友J(2012-01-24):
笔记本电脑只有比较老的型号才有串口(RS232)
一般上面9针接头都是分屏接口,接投影机用的,

网友K:
打开你的CMOS设置,查一下串口设置情况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