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保问题

楼主(2011-09-15):
漏保下接接触器,问题是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也从其中引出,为什么不跳闸呢?

网友A:
接触器的控制线圈已经是一个感性负载了,所以不会调闸。

网友B:
没漏电就不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控制线圈已经是一个感性负载了,所以不会调闸。
这就不会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C: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先了解一下漏电保护的原理,知道了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控制线圈已经是一个感性负载了,所以不会调闸。
这就不会造成三相不平衡?
控制线圈功率很小哦,不会造成三相不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控制线圈已经是一个感性负载了,所以不会调闸。

这就不会造成三相不平衡?
控制线圈功率很小哦,不会造成三相不平衡的。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C:
2楼的说法是错误的,不是电流小的原因不跳闸,也不是电感负载的问题不跳闸,而是因为漏电开关的原理是只要I/O代数和为零就不会跳闸,也就是说在零序检测线圈中,只要没有感生出电流,这个漏电开关就不会动作。不管在输出端接的是两相还是三相,负荷多大,想想看,例如一个设备是两相焊机,其负载电流是100A,电流从A相流入100A,经过负载后从B相回流100A,零序还能感生出电流吗?再想想,同样是两相负载,负载电流也是100A,但是由于负载对地漏电,漏电电流为10A,那么,A相流入的电流为100+10=110A,但是有10A是对地的漏电电流,那么B相流回的还只是负载电流100A,那么,在零序线圈就会存在10A的零序电流了,此时漏电开关才会跳闸。以上所说只是一个例子,数据也是任意举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的说法是错误的,不是电流小的原因不跳闸,也不是电感负载的问题不跳闸,而是因为漏电开关的原理是只要I/O代数和为零就不会跳闸,也就是说在零序检测线圈中,只要没有感生出电流,这个漏电开关就不会动作。不管在输出端接的是两相还是三相,负荷多大,想想看,例如一个设备是两相焊机,其负载电流是100A,电流从A相流入100A,经过负载后从B相回流100A,零序还能感生出电流吗?再想想,同样是两相负载,负载电流也是100A,但是由于负载对地漏电,漏电电流为10A,那么,A相流入的电流为100+10=110A,但是有10A是对地的漏电电流,那么B相流回的还只是负载电流100A,那么,在零序线圈就会存在10A的零序电流了,此时漏电开关才会跳闸。以上所说只是一个例子,数据也是任意举例。
I/O代数和为零,但是接个单向负载,怎么会跳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的说法是错误的,不是电流小的原因不跳闸,也不是电感负载的问题不跳闸,而是因为漏电开关的原理是只要I/O代数和为零就不会跳闸,也就是说在零序检测线圈中,只要没有感生出电流,这个漏电开关就不会动作。不管在输出端接的是两相还是三相,负荷多大,想想看,例如一个设备是两相焊机,其负载电流是100A,电流从A相流入100A,经过负载后从B相回流100A,零序还能感生出电流吗?再想想,同样是两相负载,负载电流也是100A,但是由于负载对地漏电,漏电电流为10A,那么,A相流入的电流为100+10=110A,但是有10A是对地的漏电电流,那么B相流回的还只是负载电流100A,那么,在零序线圈就会存在10A的零序电流了,此时漏电开关才会跳闸。以上所说只是一个例子,数据也是任意举例。
I/O代数和为零,但是接个单向负载,怎么会跳呢?

三相四线的就不会跳

网友E(2011-10-19):
http://hi.baidu.com/luzhuang126/album/item/f368d9ca8ce04235f31fe7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