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5):
电动机星角降压启动,是指电机正常运行时,线圈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电机在运行时,每相绕组所承受的电压是线电压,也就是380V电压,人们为了减小电机启动电流,所以将电机启动时,把绕组通过接触器改接成星形,这时每相绕组所承受的电压,是相电压,既220V电压,电压小了吧,所以电流也跟着降低了阿,降低多少?,降低原来电流的根号三分之一倍,达到了减小启动电流的目的了,他的好处是,减小电机因启动电流很大造成对系统的冲击,适合电源容量相对较小的系统,另,可减小机械冲击,但因为电压的降低,电机的启动转矩降低了原来的三倍,这是它的缺点,但在启动转矩要求不太大的机械设备中,可以满足机械要求,当电机达到或接近额定转速时,再通过接触器由星星形接法,转换成三角,开始在额定电压下运形,当然在电网允许的情况下,或要求起动转矩大等,看其情况也可直接起动。转变过程,很多书里都有图,你可参考学习应用。要学看图,分析原理,坚持学习就能学到东西,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样说不知你可否满意。

工厂里面:
10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   10--30kw 建议星三角启动   30---150kw 的用自耦降压启动,但是自耦启动正逐步淘汰,改用软启动器和变频器启动,安全,有过压、欠压、缺相保护,但价格昂贵。
某些启动转矩要求比较高的情况(设备)下用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            因为,星•三角星降压启动时每相绕组均接成星形,每相绕组电压均为额定电压的1/3,启动转矩因此也为额定转矩的1/3。而延边三角形接法刚好弥补其这一缺点....

网友A:
电机启动选择是这样选择的吗?拜托!!我曾经建议别人380V/110KW直接启动,你信吗?

网友B:
楼主分享的是常用的。也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

网友C:
30Kw以上用自耦变压器起动毫无根据。
星角起动转矩是0.333M,自耦变65%抽头起动转矩是0.423M,80%抽头起动转矩是0.64M。但是自耦变压器是按短时工作设计,体积小,导线电流密度很高,势必造成阻抗很大,实际工作时的电压降很大,达到额定电压的10%。那么实际输出电压只有55%、70%。起动转矩只有0.303M、0.49M。还有变压器工作需要励磁电流,起动用自耦变压器的励磁电流达到工作电流的20%,也就是说起动电流增加了20%,起动电流越大,造成供电系统的电压降越大,因此实际的起动转矩还要减小。从上分析可见,用65%抽头起动时转矩还没有星角起动转矩大。虽然用80%抽头起动时转矩达到0.49M,但起动电流要增加16%,再加上20%。用80%抽头起动电流比星角起动电流大了许多,相应造成的供电系统电压降也大了许多,这样又使起动转矩下降。因此用自耦变压器起动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D:
可以的,变压器够猛的话,就可以直接启动

楼主(2012-03-13):
合理选择降压启动是很关键的,大家应稳妥的选择。电气维护QQ群:215894094可参与交流

网友E:
直接启动要用多大开关

楼主:
10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10KW也就是20A再乘以个电机启动电流系数(1.5-2.5)。就可以啦。

网友F:
要根据自己单位的配电情况!做选择!

楼主:
对于10KV用电的企业要合理选择降压启动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