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5):
洗衣机脱水电动机的主、辅绕组短路和断路的判断方法如下: 1.短路故障的判断 一 用万用表欧姆挡(R×10挡)测量其阻值,如果主绕组电阻值在65~95Ω内,辅 绕组在110~200Ω(辅绕组的阻值比主绕组的阻值大so%左右)内,则说明该电动机正常。如果实测得的阻值较小,则可判断该电动机有短路故障。轻微的绕组短路, 用万用表很难测出。 2.断路故障的判断 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绕组任意两引线间的电阻,若电阻值为无穷大,则判断该电动机绕组断路。电动机绕组断路或短路,应重新绕制绕组或更换新电动机。
     可以参考下----洗衣机脱水电机主绕组在60欧姆左右,副绕组在150左右。。

网友A:
电机坏 没有遇到过,经常有不脱水,进水完 不动,或动几下就脱水,如此反复,没完没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