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5):
        西门子440变频器适应负载变化较大的场合吗?

   一台设备,由变频器拖动一台30KW电机,通过减速器,使机械部分每分钟旋转10转(约50HZ)。由于设备旋转部分近似于长方体,在旋转一圈的过程中,负载约在70--100%间交替变化。

   原来使用的ABB 550或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加制动单元控制,运行效果正常。

   现为节约成本,拟采用西门子440系列加制动单元控制,不知有没有哪位兄弟在类似工况下使用过440系列(由于技术要求限制,其它品牌变频器暂不考虑)。
  或者,440系列能不能在此工况下使用?

   请各位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A:
你只说了转速并没说多大转矩呀,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可以的,我在石头粉碎机上(曲轴那种),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了转速并没说多大转矩呀,应该没什么问题
     转矩实在不好说,负荷重量每次不一定。只是从变频器上看电流,约在55--40A间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在石头粉碎机上(曲轴那种),一点问题都没有
   哦,工况有点相象。

网友C:
变频器功率适大放大点;

网友D:
这种控制没有问题.在传动的性能品质上,MM440对于驱动控制,还是有能力的.她只不过在功能上比工程型的装置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控制没有问题.在传动的性能品质上,MM440对于驱动控制,还是有能力的.她只不过在功能上比工程型的装置差很多.
   多谢指点,准备用一台试试。

 多谢前面几位朋友的指导。

楼主(2011-12-15):
汇报一下:经过初步试用,目前一切正常,制动环节调整要加以注意。

网友D:
那就再详细点回报吧。制动环节需要注意什么?展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