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1-09-15):
最近很多设备经常漏电,经查是明纬开关电源S-100-24漏电,漏电电压达到70V,怀疑是买到假货。
想请问下正版的这种开关电源有这种问题没?
应该怎么样挑选好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 经查是假明伟 漏电的地方是螺丝和里面连接了 后来换成了真的 还可以

网友B:
仿制的也有不少,换个好的吧

网友C:
开关电源漏电都是 十有八九的,可靠良好的接地 才是良策

网友D:
老板心黑,组装时少装了一个叫“抗共模”的电容,一般生产时试验:没有此电容对电源其他性能没有影响,但用在通讯、多系统(多电源)连接时经常出现通讯时好时坏,甚至经常烧坏通讯端口,如西门子200使用这种电源,经常烧端口。
我打开看过,不正规的厂家都将这个电容“省”掉了。
当然漏点也有其他形式:如地板绝缘不好、高频高压部分对外壳放电(不会烧元件)等

网友E:
呵呵;国内仿这个的太多了;

网友F:
要买好的东西,不然更不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