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5):
变频电机后面的风扇电机如何接线,能不能和电机并接

网友A:
接工频电源,和电机接在一起,在低频的情况下还是没有办法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电机后面的风扇电机如何接线,能不能和电机并接
 不可以。
 如果和电机并接,而主电机不是在额定频率附近运行的话,风扇电机速度与频率成正比,风量与风机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电机散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网友C:
呵呵;那个要接工频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电机后面的风扇电机如何接线,能不能和电机并接
  不可以。
  如果和电机并接,而主电机不是在额定频率附近运行的话,风扇电机速度与频率成正比,风量与风机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电机散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ad言之有理,我原来只知道接到工频上,但是没有好好分析过,呵呵,学习了

网友C: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相对,就是风扇是单独的,不论前面的电机转速是多少,风扇都是50HZ对应的;
如果你并到电机的电源上,那么转速基本上与电机差不多,在低频时起不到散热效果了,这与普通电机的风扇直接装到电机轴上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E:
嘿嘿嘿,大家说的太对了.当然不能这样接了.如果这样接线,把风机的驱动电机就一点意义都没.不如把风机的扇叶与电机轴同轴,变成自冷式.效果一样.还省电呢.

网友F:
风扇电机是单独供电的,有些大的电机风扇是不停转动散热的。

网友G:
单独接线,不能并在一起用

网友H:
变频电机,后面的风扇要独立接到 工频 电源的

网友I:
如果你并到电机的电源上,那么转速基本上与电机差不多,在低频时起不到散热效果了。

网友J:
跪求西门子S7-300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30实现闭环驱动电机变速实例程序,有相关资料也可以,非常感谢。邮箱:591175831@qq.com

网友K:
不行的。要烧掉的

网友L:
单独接!电机接变频器,风扇接工频.

网友M:
不能哦,因为电机是变频的,风扇是工频的

网友N(2014-08-29):
不能,电机是有变频器所带的。风扇的电机必须接工频电压,可以接变频器的控制线,这样的话就可以了,电机一启动风扇就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