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5):
三菱Q系列PLC编程下载程序时需要设置什么属性吗?Q系列PLC输入输出模块的安装顺序需要怎么设置呢?请前辈指教。

楼主:
硬件参数程序参数 具体如何设置在哪设置呢 有没有相关资料 请详细说明

网友A:
编程软件界面左边不是有个PLC参数设置吗?那里面可以设置硬件的配置,及其它参数
Q系列的相关手册太多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编程手册、硬件手册、每个模块的手册这些三菱网站上都是能下载到的

楼主:
如果不设置会有什么影响吗 为什么2N3U不用设置啊

网友A:
不设置会报错

网友B:
Q系列资料很多,需要的话 我可以免费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