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5):
晚上回家,发现家里停电,打开配电箱发现漏电跳了, 怀疑有家电漏电, 把所有的插座拔掉, 还是送不住电.

把出线拆掉, 居然还是送不住. 难道是漏电保护器坏了, 可是刚换了没多长时间啊, 不甘心. 再试试. 由于是晚上, 总闸不能断,

我又把进线的零线给拆了, 这下居然送住了, 再接上就又送不住了. 没办法就把零线拆下来和进到家里的零线拧在一起, 在负载端

只把火线接上, 这样暂时用一晚上, 明天白天再查一下故障. 感觉漏电没有坏

网友A:
负载侧(也就是馈线)拆掉还跳那就肯定是漏电坏了。

网友B:
“  把出线拆掉, 居然还是送不住. 难道是漏电保护器坏了"    开关有问题了,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把出线拆掉, 居然还是送不住. 难道是漏电保护器坏了"    开关有问题了,要换

但是我把进线端的零线拆掉只接火线(负载侧不接线), 就能送住了啊!
疑问就在这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把出线拆掉, 居然还是送不住. 难道是漏电保护器坏了"    开关有问题了,要换

但是我把进线端的零线拆掉只接火线(负载侧不接线), 就能送住了啊!
疑问就在这里.

开关的上桩只接相线,漏电保护器的线圈不能得到工作电压,当然就可以合啊。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

网友D:
火线线路漏电,进线零线不接的话漏保线圈不工作肯定就不跳了,负载零线拆掉跳闸证明负载火线有电流所以跳。

网友E:
同意换漏电保护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把出线拆掉, 居然还是送不住. 难道是漏电保护器坏了"    开关有问题了,要换

但是我把进线端的零线拆掉只接火线(负载侧不接线), 就能送住了啊!
疑问就在这里.

那还是开关自己本身有问题啊,里面有线路板知道没,内部有问题

楼主:
对,是漏电本身坏了,已经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