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5):
我最近发现有些环形灯管和节能灯在关闭后还会闪烁,这是线路的事吗?还是灯质量问题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看 是不是开关控制的 是零线啊

网友B:
楼上的说就是了,你的控制 肯定接的是零线了 才那样的

网友C:
双控灯无论怎么关都是这样

网友D:
不是线路的问题。换下开关就行了,或者把开关上的灯取了。

网友E:
把开关控制的线路换成火线就行了

网友F:
开关控制了零线或开关带了通断指示灯。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过了,换一下线就好了

网友G:
我也为此困惑,我的开关控制的本来就是火线。我使用的是声光控开关。现在一直都这样,也想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求高手指点。

网友H:
声光控的灯调节那个感光器啊

网友I(2011-12-08):
用陶瓷纳米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