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

楼主(2011-09-15):
请问大师们,柴油发电机发电时,有没有必要把市电装置配电柜的功率因素补偿器关掉,还是要打开,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求解答,谢谢   (以315KVA柴油发电机为例)

网友A:
应该开启  有好处的

网友B:
到底谁说的对?

网友C:
功率因素补偿是自动的。打开是没问题的。实际上发电也是要补偿的。

网友D:
功率因素补偿是自动调节的,打开有益处,可以提高供电质量

网友E:
开着吧  降低损耗

网友F:
不用开,开了也没用

网友G:
不管多大的柴油发电机组,运行时都会根据负荷的功率因素自动调节到功率因素的保证值,所以,开了补偿说不定是有害无益。

楼主:
嗯,我相信楼上这位大哥的,我做了四年电工,进了二个厂,里面的老师傅电工都说不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