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看图,自复位计数,为什么下面加一个常闭触点0.00了

楼主(2011-09-16):
请教大侠,这个自复位计数,为什么下面加一个常闭触点0.00了?

网友A:
这得看0.00是干什么用的了。要是没有其他作用,这个计数器相当于没有。不过估计可能是停止开关或急停开关~!

网友B:
0.0可以计数控制信号,=1时,允许计数,=0时禁止计数

网友C:
我同意2楼的看法,如果0.00不是急停之类的话,这个计数程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CNT000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没法计数

网友D:
我看不明白哎,俺是仪表仪器的。
拉力试验机
http://www.grttest.com

网友E:
我也是仪表,看习惯DCS了 再看PLC 貌似麻烦的多

网友F:
看程序要看与之相关的部分,只拿出那一个点来看,谁都说不明白,除非是程序原作者。
看这个点应该是控制计数器工作状态的。

网友G:
就上图来看计数器不计数,只有0.0是ON时才开始,可是计数器开始置PV值时0.0 ON--OFF 一次再ON,开始工作,这可能也是加0.0闭点的作用!

网友H:
应该是急停类的信号

网友I:
求各位师傅:数显计数继电器与光电开光怎样使用

网友I:
求各位师傅:数显计数继电器与光电开关怎样使用

网友J:
应该是0.00动作时,计数才有效

网友H:
你说的太笼统
数显计数继电器:计数到达设定条件, 继电器动作输出控制其它设备。
光电开关:就是NPN PNP 两种,动作时有输出可以接继电器控制其它设备。

网友K(2011-10-25):
这要看你的程序是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