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温度

楼主(2011-09-16):
请问 那位师傅知不知道测试电动机外表温度的设备 就是把这个东西帖在电动机表面就可以显示电动机的温度 最好在十几米外都能够监测到 谢谢

网友A:
简单点用个电热偶,不就可以呀,

网友B:
使用一个PT100的铂电阻和一个温控器就可以了,不要说十几米,几十米都可以胜任。

网友C:
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网友D:
有一种测温度的   红外线的    离几米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