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6):
求救,老式抽屉开关,91年产的。两地控制的原理图,接线图

网友A:
你应该传一个开关图啊?

网友B:
抽屉开关是什么样的啊?没有见过哦,上个图看看啦

网友C:
说详细些

楼主:
主要问题是:在现场的停止按钮完全断开后,在现场按启动按钮电机还能运行?        在抽屉开关上按停止按钮,电机能停止运行,              暂时没有图片,晚点儿发上来

网友D:
按楼主的去做。这个应该不难!楼主仔细一点查就能把原理搞清楚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