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6):
你好:
为什么我在编写EM235模块程序时模拟量地址报错,是不是要定义,还是不能放在主程序里 ,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AIW0   对应EM235上第一路输入;
AQW0  对应EM235上带的那路输出;

楼主:
不好意思怪我我没表达清楚,我是说,AIW0和AQW0是不是不能用在浮点数相乘的指令里,我现在要将AIW0收到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再乘以一个常数,送给AQW0端口,
应该怎么弄?是不是要什么东西过渡或转换下?

网友B:
用MUL  mov 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C:
模拟量数据AIW0、AQW0是16位整数形式,浮点数是32位,一起处理必会出错,先得把16位整数转换为32位的浮点数形式再运算!

网友D:
张红太
你好,S7-200的编程电缆好多钱一根

网友E:
才几十元一根而已

网友F:
200的编程电缆国产的便宜,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模拟量数据AIW0、AQW0是16位整数形式,浮点数是32位,一起处理必会出错,先得把16位整数转换为32位的浮点数形式再运算!

网友H:
先把AIW0的16位数值转换为32位的浮点数再计算然后再换为16位整数送给AQW0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先把AIW0的16位数值转换为32位的浮点数再计算然后再换为16位整数送给AQW0输出

对,我就这么做 的

网友J(2012-03-01):
引用 网友H:
先把AIW0的16位数值转换为32位的浮点数再计算然后再换为16位整数送给AQW0输出
请教一下:我有一个疑问,浮点数转换成整数后,不是就取整了吗?小数没有了,如果想要得到有小数位的模拟量怎么办啊?

网友K:
整数转双整数转实数运算

网友L:
你从信号总直接读取的AIW0不是32位的啊,你需要转成32的然后再进行浮点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