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6):
有谁认识图中管子的型号(欧姆龙变频器)

网友A:
就看到20A c 这个要查手册才知道了

网友B:
是不是三端稳压,20V   0.1A

楼主:
这个是二极管,从编号可以看出,下面二个引脚线路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到20A c 这个要查手册才知道了
是20A P,那个P是横躺着的,0下面还有个点。

网友C:
一般不是靠别人帮你认,也不是靠查资料,这种东西不同厂家不同代号搞不清楚的。主要靠电路分析,电路上有同类型的话可拆下好的来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是靠别人帮你认,也不是靠查资料,这种东西不同厂家不同代号搞不清楚的。主要靠电路分析,电路上有同类型的话可拆下好的来测量
严重同意楼上的观点!!器件资料是查无所查,也是查不过来的,不要在资料和型号上太费神。从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和配合测量,得出结果!新器件层出不穷,而我的应对,只有简单的一个方法。不要跟着型号跑,太累,也撵不上趟的。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老大,这个是IGBT控制信号保护用的,检测有二极管的特性,没有晶体管图示仪,所以不知道是稳压二极管还是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E(2011-10-17):
应该是快速二极管,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