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6):
请高人指点:是我朋友篇的程序如下、
初始化
报警
1号进料道   这里面有一JMP指令
2号进料道
自动         这里面有一JME指令
输出
计数
参数
时间
END
我有一问题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当程序执行到1号进料道的JMP指令开始到自动的JME指令结束程序就这样走下去。那些报警呀初始化、计数、这些程序就不执行吗?

网友A:
JMP和JME是一对指令
手册上是这样讲的:JMP 指令的输入条件如果为OFF,则转移至具有N 所指定的转移编号的JME 指令,输入条件为ON 时,则执行下一条指令以后的内容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网友C:
能知道PLC的扫描过程是从左往右、从上到下,这样很好,对你看程序很有帮助的,关于JMP和JME指令看下2楼解释,另外的都会正常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