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6):
两个PLC200和一个触摸屏怎么做通信啊
PLC是一个串口滴,要求用串口连接的,一个触摸屏显示两个PLC数据,两个PLC之间还能传送数据或者通过屏中转数据也好啊

网友A:
设置PLC地址不能相同,在触摸屏中要建两个连接分别连接2各PLC

网友B:
触摸屏要看什么厂家、型号的
有的触摸屏有两个口,支持连接两个PLC

网友C:
要找PLC两个通讯口的那种,一个PLC作主站,一个作从站,通过主站PLC连接触摸屏,在触摸屏中读取2个PLC的数据

网友D:
选一个双口屏不就行了吗? 还做什么PPI网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