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6):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三菱PLC FX2n-128MT PLC在用自带电源24V接上COM后不能启动,有电流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查FX2N使用手册,基本单元的COM是24+(+24V)的负极。

网友B:
没看到随包装说明书中的接线图?
参考下那个输入输出接线说明

网友C:
好好在看下PLC的接线图在接线吧,小心把PLC的24V烧掉,哎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本人刚学,明白了,重新接线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