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6):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三菱PLC FX2n-128MT PLC在用自带电源24V接上COM后不能启动,有电流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哎,你说的COM是输入的COM,还是输出的COM,你在给COM端接线时,要考虑接好线后,有没有形成电源回路,如果这个你不知道的话  我就没法讲了

网友B:
你的PLC是欧版的?

网友C:
你说的COM是输入的COM,还是输出的COM不能接输入呀!输入是负极!

网友D:
没说明白;什么不能启动?

楼主:
是用PLC自带的24V电源接输入端的COM点后通电PLC发出很大的电流声,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E:
有电流声----1.短路。  2、电压有问题,或者接错地方了。

网友F:
是用PLC自带的24V电源接输入端的COM点后通电PLC发出很大的电流声,不能正常启动!      应该是24V接线问题    DC24V

网友G:
看图接线,应该没错吧,看样子是接错了!

网友H:
接线问题吧,接法上有漏型和源型的区别,认真看一下接线图

网友I:
看图接啊,看看手册里也有的

网友J:
接线问题。接错了吧

网友K:
DC24V接错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看图接啊,看看手册里也有的

网友M:
接错线,24V短路保护了。

网友N:
再认真看看使用手册,别盲目的接线,小心PLC完蛋了

网友O:
接错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