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按正规选型,如空开按电机额定电流2倍,热继按额定电流的1~1.2倍,如果电机突然被堵住不转,那是跳空开还是热继?
被堵住,这跟启动时电流差不多,有额定电流的7倍左右,空开能承受这样电流的,但是只能一会儿,热继也能承受样的电流,承受的时间应该比空开时间要长一点。
我维修的时候,就一个空开跟热继功能一体的保护器件,电机被堵死,要过好一会儿才跳。

我觉得应该是跳空开,但有些师傅说跳热继。

网友A:
空开主要做短路保护;热继主要做过载保护,至与哪个先跳?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如:空开、热继、电动机、线路等产品的性能;环境因素等等,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说不清楚啊

网友C:
这两东西的工作原理不一样的,空开要到额定点流的1.5倍一上才会跳的。而且还会滞后,热继电器是达到使双金属弯区就就会动作的。

楼主:
缺一相,三相异步电动机还能启动吗?
上网查了一下,有的说轻载或者空载的时候能启动,有的说这样也不行。

我感觉:缺了一相,这不跟单相电动机没启动绕组一个样了吗,即使轻载、空载也不能启动,手动一下才能动。

网友D:
从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热继电器动作了,当电机过载,热继电器就动作切断控制电路。

网友E:
跳热继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楼主:
大功率的设备为何用保险丝,不选空开呢?

是不是成本的问题?
有人说保险丝被熔断的时候不会产生电弧,因为这样才选保险丝。

网友F:
哪里有这么配的,欧洲的机器电气要求安全等级那么高都没有给电机加空开啊,在电柜里电机前面只有马达启动器(比热继电器强)接触器 电抗器 变频器
空开是短路保护的,你选比电机那么大电流,肯定是热继电器先掉了,除非那热继电器是垃圾货

网友G:
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变频器保护够全吧,但有时照样会烧电机

网友H:
跳热继??纯属误人子弟~~~在空开和热继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机堵转都跳空开的

楼主:
我认为也是跳空开,热继毕竟跳开的时间需长一点

楼主:
先跳哪个  要看过载电流最先接近哪个保护器
看配置
热继和空开都有灵敏度的

缺一相能启动    很快就会烧
和单相电机有区别
单相和三相绕组都不一样

选保险丝确实是成本的问题,
很多机器包括小型机器,现在也有很多用保险丝的 其实那个一点也不方便
保险丝也会有电弧, 但没有空开明显
保险丝的灵敏度要高些
10A的保险丝和10A的空开,一般是保险丝先烧
弱电用保险丝的地方要多一些

网友I:
引用 楼主:
按正规选型,如空开按电机额定电流2倍,热继按额定电流的1~1.2倍,如果电机突然被堵住不转,那是跳空开还是热继?
被堵住,这跟启动时电流差不多,有额定电流的7倍左右,空开能承受这样电流的,但是只能一会儿,热继也能承受样的电流,承受的时间应该比空开时间要长一点。
我维修的时候,就一个空开跟热继功能一体的保护器件,电机被堵死,要过好一会儿才跳。

我觉得应该是跳空开,但有些师傅说跳热继。

网友J:
在烧电机之前,跳一个就行!别电机烧了才跳就晚了!

网友K:
堵转一般空开先保护(个人观点)

楼主:
有时候维修,看跳哪个,容易判断哪出问题,这样有利于维修。

网友L:
这个可能要看具体电路了,也与选型的规格有关啊

网友M:
热继先跳。因为热继的动作电流曲线决定先于空开。空开是防短路电流的,热继是防过载电流的。

楼主:
启动电流肯定要大于空开的电流,但是正常启动空开能承受住,
而现在是封堵,空开不可能一直承受这么大的电流,而热继的反应时间,个人认为要比空开长一点,
个人认为,应该跳空开。

网友N:
你说的卦堵是指电机卡住不转吗?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空开先跳。

网友O:
如果选型正确,本人认为先跳热继。

网友P:
能启动,但电流超大,声音超大

网友Q(2011-12-06):
你好关于你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堵住电机不转,相当于让电机过载,热继电器的作用就是防止过载,因此热继跳,而空气开关同样也能对过负荷起作用,但是一般来说,空开是用于短路保护的,这两个也有一点的时间差,当热继其作用后,空开是不会再跳闸的,但如你堵住的时间过长,相当于电机短路,而造成空开跳闸

网友R:
碰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马达的轴承卡住了,先是热过载继电器跳了,空开没动作!

网友S:
应该是先跳热继电器吧  但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T:
应该是热继

网友U:
在电机在堵转时,正常应该是空开跳闸,空开主要作为电气回路的短路保护。比如电路相间,相地,及电机的堵转。

网友V:
原理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

网友W:
热继会跳,空开动作和脱扣曲线有关,电机的电流在脱扣曲线内时一般不会跳闸。

网友X:
看了这帖子,我突然想起来车间前两天烧了一台冷水机上的电机,这台电机是因为轴承卡死烧掉的,冷水机只有一个三相空开当作开关,没有接热继电器,现在纳闷,为什么空开不跳啊!??!选型不对吗?师傅还说是我们平时设备巡检没有做好,说什么轴承异响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怎么没有听出来,真是无语了都。

网友Y:
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