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9-17):
[upload=jpg]/uploadImages9/217348d7bf31b52b80a7a57250066dd1.jpg[/upl
请教下,这样的电子围栏,一般上面是多高的电压呀?谢谢!

网友A:
一试便知

网友B:
我想爬过去的话,先拿根线给它搭铁再说。

网友C:
呵呵,楼上两位回答得很好!

网友D:
是电网吗

网友E:
这个好像是不能随便拉的

网友F:
什么重要基地吧,怎么舍本干这玩意,
想进去先把它接地,等他跳闸了再进去!

网友G:
关键敢不敢去给它接地啊,等下那里电流很强悍,不把自己搞死啊

网友H:
可以使用验电棒。摸摸深浅。^_^

网友I:
既然允许装设电网,那就是,不装电网,也不允许攀越的;楼上几位,只是开开玩笑。
当然,楼主的意思,只是想问问技术知识;但我也不知道,电压有多高。

网友J:
一般是直流的,电压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允许装设电网,那就是,不装电网,也不允许攀越的;楼上几位,只是开开玩笑。
当然,楼主的意思,只是想问问技术知识;但我也不知道,电压有多高。

谢谢!是的,我就是想问问,这和电击的原理一样吗?
装这个要用到哪些设备等等!还有一些技术性的知识!
谢谢朋友们!就是叫我去试,我也不敢,呵呵!

网友K:
建议:
材料:钢筋一根,锤子一把,钢丝绳若干米,石头一块。
用法:先用锤子把钢筋砸到地上,再连上钢丝绳,然后把钢丝绳的另一头栓上石头,拴上之后然后把钢丝绳用力扔到电网上,最后,想进的赶紧,不想进的劝你还是赶紧跑吧

网友L:
我想这应该是静电探测电缆,当人靠近时,一般不大于10厘米,主机就会报警,它不是靠电压保护阻挡入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这应该是静电探测电缆,当人靠近时,一般不大于10厘米,主机就会报警,它不是靠电压保护阻挡入侵的!

可不敢试呀!呵呵!怕电着!

网友M:
哈哈哈哈哈哈还是别弄的好

网友N:
1000vDC
可以用抛掷软导线使之短路
原理么,见过电苍蝇拍没有。。。。。。。。

网友O:
你可以打电话报警:这里有可疑组织私设电网!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建议:
材料:钢筋一根,锤子一把,钢丝绳若干米,石头一块。
用法:先用锤子把钢筋砸到地上,再连上钢丝绳,然后把钢丝绳的另一头栓上石头,拴上之后然后把钢丝绳用力扔到电网上,最后,想进的赶紧,不想进的劝你还是赶紧跑吧
高见

网友Q:
俺不懂弱电的

网友R:
哈~~刚好我公司装了一套,上面的方法都不行,它的原理就是用脉冲电压来防护的,就像电击差不多,电不死人但能把人电晕,短路,开路,对地,都会报警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我就是想知道下原理!

网友S:
脉冲电,死不了人

网友T:
引用 网友O:
你可以打电话报警:这里有可疑组织私设电网!
这个估计是警察局局长家设的。

网友U:
我见过类似的,上面没电,在这根线的终端有个行程开关,你碰了那边就啦警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