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入门级问题

楼主(2011-09-17):
请问什么时候要对PLC的输入输出点进行保护,怎么进行保护?好象直流和交流不一样的。
在实际的工程中经常用到这些保护吗?

网友A:
标准来说 都需要保护 这样就可以更好保护PLC 触点

网友B:
继电器线圈上并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实际工程中经常用的,采用继电器隔离,减少干扰,保护PLC

网友D: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继电器隔离,最好用那种自带续流的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线圈上并接续流二极管。
有继电器不就行吗,还并二极管?

网友F:
PLC的输入输出点进行保护  其实是保护PLC的内部继电器 它的触点电流很小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外接继电器进行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线圈上并接续流二极管。
有继电器不就行吗,还并二极管?

光继电器隔离也不保险的,继电器的瞬间吸合电流也是很大的,在继电器的电源两端并上一个二极管是用来续流用的

楼主:
怎么有人说现在的PLC不用这样保护了?

网友G:
一般应用很少有人去做这个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