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风箱马达

楼主(2011-09-17):
各位师傅们,有马达。变频器。还有电源。。。变频器显示过流,什么原因啊?经检查接触器卡死。。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原因?点机有
没有坏还有怎么判断点机的好坏啊/?
 2变频器显示接地故障是什么原因啊?什么是接地故障?
   请教各位师傅了。。。。。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带有保护,更换损坏的接触器可以上电试一下

楼主:
求接地故障
师傅们什么是接地故障啊?    怎么解决接地故障啊//、
   谢谢了。。

网友B:
你学徒?如果这个不关你事,你就不要参与了
变频器过流,说明电机过载了。2变频器显示接地故障,那你得好好检查变频器输出线到电机,电机的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