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1-09-17):
三菱PLC仿真软件为什么不能仿真脉冲指令    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因为脉冲指令执行速度太快,你的电脑无法适应其中的周期。

网友B:
有一些指令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C:
还是那句: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D:
一些指令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E:
仿真软件仿真时一般是100ms,所以无法仿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