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驱动器输出的AB相脉冲能不能用数子万用表量出来
我公司三菱的驱动用一个是速度控制的驱动器的反馈脉冲控制另一个位置控制的驱动器以达到同步的目的,前两天一个位置控制的坏了换了个新的,可是就是接受不到脉冲驱动不动,参数和线都没有问题,想得到兄弟们的帮助,用数子万用表可以量出速度控制的驱动有没有脉冲输出吗,用的是AB相脉冲。谢谢

网友A:
最好示波器吧

网友B:
不可以的,除非谁有上面特别的窍门

网友C:
找个带高速功能的计数器试下;

网友D:
可以用频率测量档试试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交流档测的A相电压在6M时的电压为1伏左右,0.35M时为3.6V左右,B相电压6M是为0.5V左右,0.35M时为1.7V左右,这么说是不是主驱动少了一相脉冲,不知这种测量结果对不对

网友E:
用频率测量档试试!你要发多一些脉冲,测量电压也是有的,最好是指针的表。

网友F(2011-11-07):
用指针万能表,测量电机速度从0~最高速不同速度下的电压值,正常情况下,速度越快,输出电压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