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想选步进电机,要求运行稳定,振动小,不知哪家公司的好?请用过的朋友推荐。

网友A:
差不多。看你怎么用了。我用申力的

网友B:
没有接触过步进电机

网友C:
步科也还凑合

楼主:
申力与和利时的步进哪个好些呢?网上怎么没搜到申力的网站?

网友D:
我支持申力的,我也在用,三年了没有出毛病。

楼主:
和利时和申力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细分后低速有没有振动呢?我怕的就是这个震动。

网友E:
说句不太中听的话,楼上的各位都不是真正了解步进的,你们用的都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都别人代工的。申力的除了价格便宜,能凑合用,不知道还有什么性能优势,发热大,噪音、振动都大,不过话说回来,一般的使用者用步进电机差不多能定位就行,不会考虑其他更高的要求。 关于步进电机低速振动问题,没哪个厂家敢说他的步进没有振动,只是有明显和微弱之分,电机的振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驱动器上,也要考虑避开电机的共振区

网友F:
发热大,噪音、振动都大是步进的通病呀!可用伺服吧!

网友G(2011-11-01):
和利时的自己又不做,常州贴牌的

网友H:
我原来用的是步科的,别的没用过,见笑了。。。

网友I:
我用的多是杭州米格的
三相混合式的
6N 20N用的 最多
去年用了近千台

网友J:
研控 白山的也还可以。

网友G:
步进电机选择的范围太大了,比找媳妇容易多了!

网友K:
步进驱动器
其实步进电机的性能相差不大的,目前是关键在驱动和控制器上面,比如控制器上对加减速的控制,驱动器的电流输出性能,细分数,对抖动的以致和对丢步的预防,目前德国的TRINAMIC是步进方面技术最好的一家,推出的StallGurd(堵转检测功能)和Coolstep(电流动态调节功能 高速控制功能)都是非常不错的技术
TEL:13812617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