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有的人的电动车上的控制器坏了,找不到合适的霍尔控制器就换了一个非霍尔控制器,那么这么做对电动车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霍尔控制器的作用,拿现在流行使用的双模霍尔来说一下,它的主要功能如下:

   1、有、无霍尔自适应

  有霍尔驱动与无霍尔驱动之间自动切换,同时具备自学习功能,特别适合于维修市场。它不管是用120度电机还是60度电机,也不管霍尔线和相线怎么接,只要正确地把功能线接好,所有的事情控制器就会自动给你做好。

  2、防盗功能

  (1)非外接防盗器 关闭电门锁,系统会自动进入防盗状态控制器检测到电机往前转,控制器就往后加力,反之亦然。

  (2)外接防盗器 控制器在接收到有效防盗信号后,进入防盗状态,控制器检测到电机往前转,控制器就往后加力,反之亦然。

  3、软欠压和欠压保护功能

  当电池电压不足又没到欠压保护时,如果持续用大电流输出,电池内阻以及线阻会产生比较大的压降,导致控制器马上欠压保护。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控制器在电池电压小于某个时,限流值会随着电池电压降低而减小,因此控制器能够继续以小电流形式运行,有效的提升了电动车的续行里程。当电池电压小于欠压保护点后,就关断输出,保护电池。

  4、普通刹车和电磁刹车以及刹车反充电功能

  5、各种保护功能 相线短路保护,堵转保护 ,欠压保护 ,过流保护 ,缺相保护 ,MOS短路保护,上电转把不为零保护(防飞车),刹车故障保护等。

  6、手动,自动巡航功能

  7、助力功能

  8、调速与限速功能

  9、倒车功能

  10、语音自检功能

   拿第三种功能,这个经常用到又好理解的功能来说,无疑使用非霍尔控制器就好比,你从高空跳下来,目的地是地面,霍尔就是降落伞,你说有降落伞的和没有降落伞的结果呢?没有霍尔控制器的保护,你的电池的耗电和损坏率都会快不少的,从而影响电池的寿命的。
本文资料整理51霍尔网

网友A(2020-05-09):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