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今晚去维修一台日宏d系列的1.5KW的机器,他的控制方法是三线控制,如图
当con与X4短接时,无24V无启动和点动。断开后24V慢慢恢复正常!寻求原因!

网友A:
“n与X4短接时,无24V无启动和点动。断开后24V慢慢恢复正常”X4端子内部可能虚接地了吧

网友B:
X4端子的操作,不应该影响另两个端子的24V(按钮闭合前,X端子与COM之间测量,应为24V).可能为内部24V电源带载能力变差.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脚有悬空的了

网友D:
如果变频器没问题的话,检查变频器的24V的负载能力,你可能所带的继电器或者其他器件太多或者稍微偏大,超过了24V本身的负载能力,检查一下外围。

网友E:
同意上面这些说法